Display control不显示

楼主(2020-11-10):
pads切换到mentorvx2.2后,Display control不显示了怎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截图看一下

网友:
    重新破解下

网友:
    建议破解下,如果还是不行,看看你切换的时候杀毒软件有没有退出

网友:
    还有可能是屏幕分辨率,你已经调出来了,但是不在你界面显示

网友(2021-04-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mentorvx2.2近来常出现display control调不出来的现象,如果解决了,请共享一下解决方法吧。先谢了!!

网友:
    查看这篇帖子 按照这个操作一下,我的以前也是找不到了,按照这个操作一遍就好了。https://www.eda365.com/space-uid-2419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