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FE和CTLE的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20-11-11):
    有没有关于ibis ami模型里参数tap和零点,极点设置的材料,这些参数是按照规范来的还是模型的资料里会说明呢?没接触过这种设计。

网友:
    按照参数来的吧

网友:
    通常在模型的资料里有说明,具体要设置成什么参数要根据产品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选择,一般是通过仿真和测试来决定。

网友A(2020-12-27):
    没接触过,多学习下,搞清楚DFE CTLE  FFE等,IBIS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多学习下,搞清楚DFE CTLE  FFE等,IBIS模型

    在学习啊,这几样东西也都看过一些文章,只是没有实践,还有你网上发的资料一部分是Ansys培训的材料,视频都不完整,下载来没什么用啊,没办法我只能找Ansys的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