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电缆及测试电缆组件的各项指标和性能建议

楼主(2020-11-11):
该文详细讨论了射频电缆测试电缆组件的各项指标和性能,为广大测试工程人员在选用高性能高可靠性射频测试电缆组件时所应关注的几个方面提出了专业建议。

概述—射频电缆的通用设计准则

射频电缆组件的正确选择除了频率范围,驻波比,插入损耗等因素外,还应考虑电缆的机械特性,使用环境和应用要求,另外,成本也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因素。
在本文中,详细讨论了射频电缆的各种指标和性能,了解电缆的性能对于选择最佳的射频电缆组件是十分有益的。

射频同轴电缆是用于传输射频和微波信号能量的。它是一种分布参数电路,其电长度是物理长度和传输速度的函数,这一点和低频电路有着本质的区别。射频同轴电缆分为半刚,半柔和柔性电缆三种,不同的应用场合应选择不同类型的电缆。半刚和半柔电缆一般用于设备内部的互联;而在测试和 测量领域,应采用柔性电缆。

半刚性电缆

顾名思义,这种电缆不容易被轻易弯曲成型,其外导体是采用铝管或者铜管制成的,其射频泄露非常小(<-120dB),在系统中造成的信号串扰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电缆的无源互调特性也是非常理想的。如果要弯曲到某种形状,需要专用的成型机或者手工的磨具来完成。如此麻烦的加工工艺换来的是非常稳定的性能,半刚性电缆采用固态聚四氟乙烯材料作为填充介质,这种材料具有非常稳定的温度特性,尤其在高温条件下,具有非常良好的相位稳定性。半刚性电缆的成本高于半柔性电缆,大量应用于各种射频和微波系统中。

半柔性电缆

半柔性电缆是半刚性电缆的替代品,这种电缆的性能指标接近于半刚性电缆,而且可以手工成型。但是其稳定性比半刚性电缆略差些,由于其可以很容易的成型,同样的也容易变形,尤其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

柔性(编织)电缆

柔性电缆是一种“测试级”的电缆。相对于半刚性和半柔性的电缆,柔性电缆的成本十分昂贵,这是因为柔性电缆在设计时要顾及的因素更多。柔性电缆要易于多次弯曲而且还能保持性能,这是作为测试电缆的最基本要求。柔软和良好的电指标是一对矛盾,也是导致造价昂贵的主要原因。柔性射频电缆组件的选择要同时考虑各种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有些的相互矛盾的,如单股内导体的同轴电缆要比多股的具有更低的插入损耗和弯曲时的幅度稳定性,但是相位稳定性能就不如后者。所以一条电缆组件的选择,除了频率范围,驻波比,插入损耗等因素外,还应考虑电缆的机械特性,使用环境和应用要求,另外,成本也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因素。

特性阻抗

射频同轴电缆由导体,介质,外导体和护套组成。

“特性阻抗”是射频电缆,接头和射频电缆组件中最常提到的指标。最大功率传输,最小信号反射都取决于电缆的特性阻抗和系统中其它部件的匹配。如果阻抗完全匹配,则电缆的损耗只有传输线的衰减,而不存在反射损耗。电缆的特性阻抗(Zo)与其内外导体的尺寸之比有关。由于射频能量传输的“趋肤效应”,与阻抗相关的重要尺寸是电缆内导体的外径(d)和外导体的内径(D):Zo(Ω) = ( 138 / √ε ) x ( log D/d )绝大部分应用于通信领域的射频电缆的特性阻抗是50Ω;在广播电视中则用到75Ω的电缆。

驻波比(VSWR)/回波损耗

在射频和微波系统中,最大功率传输和最小信号反射取决于射频电缆的特性阻抗和系统中其它部件的匹配。射频电缆的阻抗变化将会引起信号的反射,这种反射会导致入射波能量的损失。反射的大小可以用电压驻波比(VSWR)来表达,其定义是入射和反射电压之比。VSWR的计算公式如下:VSWR = ( 1 + √Pr/Pi ) / (1 - √Pr/Pi)其中Pr为反射功率,Pi为入射功率。VSWR越小,说明电缆生产的一致性越好。VSWR的等效参数是反射系数或回波损耗。典型的微波电缆组件的VSWR在1.1"1.5之间,换算成回波损耗为26.4"14dB,即入射功率的传输效率为99.8%"96%。匹配效率的含义是,如果输入功率为100W,在VSWR为1.33时,输出功率为98W,即2W被反射回来。

衰减(插入损耗)

电缆的衰减是表示电缆有效的传送射频信号的能力,它由介质损耗、导体(铜)损耗和辐射损耗三部分组成。大部分的损耗转换为热能。导体的尺寸越大,损耗越小;而频率越高,则介质损耗越大。因为导体损耗随频率的增加呈平方根的关系,而介质损耗随频率的增加呈线性关系,所以在总损耗中,介质损耗的比例更大。另外,温度的增加会使导体电阻和介质功率因素的增加,因此也会导致损耗的增加。对于测试电缆组件,其总的插入损耗是接头损耗、电缆损耗和失配损耗的总和。在测试电缆组件的使用中,不正确的操作也会产生额外的损耗。例如,对于编织电缆,弯曲也会增加其损耗。每种电缆都有最小弯曲半径的要求。在选择电缆组件时,应先确定系统最高频率时可接受的损耗值,然后再根据这个损耗值来选择尺寸最小的电缆。

平均功率容量

平均功率容量是指电缆消耗由电阻和介质损耗所产生的热能的能力。在实际使用中,电缆的有效功率与VSWR、温度和高度有关:
有效功率 = 平均功率 x 驻波系数 x 温度系数 x 高度系数
在选择电缆时,应同时考虑以上因素。

传播速度

电缆的传播速度是指信号在电缆中传输的速度和光速的比值,和介质的介电常数的根号呈反比关系:Vp = (1 / √ε) x 100由上式可见介电常数(ε)越小,则传播速度越接近光速,所以低密度介质的电缆其插入损耗更低。

弯曲时的相位稳定性

弯曲-相位稳定性是衡量电缆在弯曲时的相位变化。在使用过程中的弯曲将会影响到插入相位。减少弯曲半径或增加弯曲角度都会增加相位的变化。同样,弯曲次数的增加也会导致相位变化的增加。而增加电缆直径/弯曲直径之比则会减少相位的变化。相位变化和频率基本上呈线性关系。低密度介质电缆的相位稳定性会明显优于实心介质电缆,多股内导体的电缆的相位稳定性优于单股内导体的电缆。

电缆的无源互调失真

电缆的无源互调失真是由其内部的非线性因素引起的。在一个理想的线性系统中,输出信号的特性与输入信号是完全一致的;而在非线性系统中,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相比会产生幅度失真。如果有二个或更多的信号同时输入一个非线性系统,由于互调失真的存在,将会在其输出端产生新的频率分量。在现代通信系统中,工程师们最关心的是三阶互调产物(2f1-f2或2f2-f1),因为这些无用的频率分量往往会落入接收频段从而对接收机产生干扰。

同轴电缆组件通常被视为线性器件。但是,纯线性器件是不存在的。在接头和电缆之间总有些非线性因素存在,这些非线性因素通常是由表面氧化层或者接触不良所造成的。以下的通用设计原则可以尽量减少无源互调失真:

  * 在设备中,尽量用半刚电缆或半柔电缆代替柔性电缆

  * 用单股内导体电缆

  * 用表面平滑的高质量接头

  * 采用足够厚度和均匀镀层的接头

  * 采用尺寸尽可能大的接头(如Din 7/16的互调特性优于N,而N则优于SMA)

  * 保证接头之间的良好接触

  * 使用非磁性材料的接头(如钢和镍)

网友:
射频同轴电缆分为半刚,半柔和柔性电缆三种

网友:
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