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桥的设置与MAKE点的设置无法保证怎么防焊?

楼主(2020-11-11):
绿油桥的设置与MAKE点的设置无法保证怎么防焊?

网友:
      1、需保证绿油桥的完整性,IC的设计间距需大于12MIL。

      2、对间距小于12MIL的,需保证绿油桥的,需书面说明

网友:
    MAKE点开窗大小可根据贴片机的要求来设置,在MAKE开窗范围,不要有走线与铜皮,以免线路露铜。

网友:
    MAKE点尽量设置在工艺边与空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