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PCB电镀填孔工艺的基本因素都有什么?

楼主(2020-11-11):
影响PCB电镀填孔工艺的基本因素都有什么?

网友:
物理影响参数  有:阳极类型、阴阳极间距、电流密度、搅动、温度、整流器和波形等。

网友:
基板对电镀填孔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般有介质层材料、孔形、厚径比、化学铜镀层等因素。

网友:
    化学铜的氧化对填孔效果也有负面影响

网友:
    从表面到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