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终端10秒连接-传输-断开,如何解决堵塞问题?

楼主(2020-11-11):
我做了50个物联网WiFi终端,为了降低功耗,睡眠10分钟-然后唤醒连接WiFi-发送数据-断开再次睡眠。多个终端频繁断开-连接造成的堵塞问题怎么解决,请大神支招。

网友:
50个终端是不是太多了,你确定可以带起来吗?

网友:
估计是终端太多了的原因。

网友:
一般情况像这种就是负载太多了。

网友:
通过软件分时连接吧,WIFI有13个信道,一般来说不会堵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