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SMT抛料的主要缘由及对策

楼主(2020-11-11):
在SMT贴片机的运行过程中,经常会有人遇到抛料的问题,所谓抛料就是指在出产过程中,吸到料之后不贴,而是将料拋到拋料盒里或其他地方,或者是没有吸到料而履行以上的一个抛料动作。抛料形成材料的损耗,延长了出产时间,降抵了出产功率,抬高了出产成本,为了优化出产功率,降低成本,今天来说一说抛料率高的疑问,然后给了一些对策,希望能帮到大家。

抛料的主要缘由及对策:

缘由1:吸嘴疑问,吸嘴变形,阻塞,破损形成气压缺乏,漏气,形成吸料不起,取料不正,辨认通不过而抛料。

对策:清洗更换吸嘴;

缘由2:辨认系统疑问,视觉不良,视觉或雷射镜头不清洗,有杂物干扰辨认,辨认光源挑选不当和强度、灰度不够,还有可能辨认系统已坏。

对策:清洗擦拭辨认系统外表,坚持干净无杂物沾污等,调整光源强度、灰度,更换辨认系统部件;

缘由3:方位疑问,取料不在料的中心方位,取料高度不正确(一般以碰到零后下压0.05MM为准)而形成偏位,取料不正,有偏移,辨认时跟对应的数据参数不符而被辨认系统当做无效料抛弃。

对策:调整取料方位

缘由4:真空疑问,气压缺乏,真空气管通道不顺畅,有导物阻塞真空通道,或是真空有走漏形成气压缺乏而取料不起或取起之后在去贴的途中坠落。

对策:调气压陡坡到设备需求气压值(比如0.5~~0.6Mpa),清洗气压管道,修复走漏气路;

缘由5:程序疑问,所修改的程序中元件参数设置不对,跟来料什物尺度,亮度等参数不符形成辨认通不过而被丢掉。

对策:修改元件参数,搜寻元件最佳参数设定;

缘由6:来料的疑问,来料不规则,为引脚氧化等不合格产品。

对策:IQC做好来料检测,跟元件供货商联络;

缘由7:供料器疑问,供料器方位变形,供料器进料不良(供料器棘齿轮损坏,料带孔没有卡在供料器的棘齿轮上,供料器下方有异物,弹簧老化,或电气不良),形成取料不到或取料不良而抛料,还有供料器损坏。

对策:供料器调整,打扫供料器平台,更换已坏部件或供料器。

有抛料现象出现要解决时,能够先问询现场人员,经过描绘,再根据调查剖析,直接找到疑问所在,这样更能有效的找出疑问,加以解决,一起提高出产功率,不过多的占用机器出产时间

网友A:
    提高产能节省人力

网友B:
    来料很严重  必须确保

    Zmb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 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高产能节省人力

是啊  产能提升才能挣钱

网友:
    吸嘴变形,阻塞最常见

网友C:
    我都遇见好几次了 不过也好解决

网友:
    一旦出现抛料 可能几十K几百K就要重工

网友D:
    如果一个组长 线长造成这种不良 估计晚上都睡不着

    Z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遇见好几次了 不过也好解决

    哈哈哈哈  也是

网友:
    吸嘴变形,阻塞,破损形成气压缺乏,漏气,形成吸料不起,取料不正,辨认通不过而抛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来料很严重  必须确保

怎么确保  哪有100%避免的事情

    Zmb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怎么确保  哪有100%避免的事情

只能说尽可能  达到百分之99的良率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个组长 线长造成这种不良 估计晚上都睡不着

何止一个晚上啊

网友:
真空气管通道不顺畅,有导物阻塞真空通道

网友:
清洗气压管道,修复走漏气路

网友:
    有pcb掉漆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啊  产能提升才能挣钱

    产能和良率就是奖金

网友:
    抛料形成材料的损耗,延长了出产时间,降抵了出产功率,抬高了出产成本

网友:
    来看看 大家都在干什么

网友G:
    有可能辨认系统已坏

网友:
    抛料就是指在出产过程中,吸到料之后不贴,而是将料拋到拋料盒里或其他地方,或者是没有吸到料而履行以上的一个抛料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尽可能  达到百分之99的良率都难

    确实是这样 做生产的哪有100%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 做生产的哪有100%

厉害 啊 在座的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产能和良率就是奖金

打工人 打工魂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工人 打工魂

    只要别出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辨认系统已坏

当然有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产能节省人力

减少SMT制程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抛料的主要缘由及对策。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对策确实很实用。

网友:
    来料质量必须要好。

网友:
    楼主你是厂家吗?

网友:
    有个别的问题需要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