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JDM PIC编程器的原理与制作

楼主(2020-11-11):
JDM PIC编程器的原理与制作

JDM编程器是一款针对PIC系列mcu设计的代码固化工具,设计者十分巧妙地利用了PC机上的RS232串口,在不用外电源的情况下用串口产生+5V/+13V电压。另外,串口的工作方式也很不寻常,设计者充分利用了串口控制器的特性,把本来应工作在“UART”方式的串口改造成类似打印口的“GPIO”方式。
这款编程器配套使用IC Prog软件。该软件不仅支持JDM编程器,还可以支持其他一些编程器硬件。本文主要介绍JDM PIC编程器的原理与制作。

一、PC芯片程序固化方法

PIC系列单片机为 MicroChip公司推出的产品,具有“在电路串行编程(ICSP)”功能。固化程序时,数据从两个管脚(一般为RB6/RB7)串行输入单片机内,这个特征使我们设计编程器时不必使用过多的1/O线。
另外,该系列单片机中部分芯片在固化程序时要使用一个12V~14V的高电压,这个高压要加到芯片的MCLR管脚上才行。这样一来再加上芯片正常供电所用的VV线,为该芯片编程就一共要5根连线。
ICSP特性允许产品的生产者预先把空白的芯片焊到电路板上,在发货之前将软件“烧写”到芯片中,从而保证分发出去的产品一定运行了最新的软件

网友:
JDM PIC编程器的原理与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