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CAM350技巧4

楼主(2020-11-11):
#技术风云榜#CAM350技巧4

1. 问:怎么在CAM350中如何添加文字?
   答:Add -> Text ,添加文字时要指定圆形d码,直接选择一个round d码,不要太大。
       也可以在CAM350中按A呼出光圈表,选择或自定义圆型D码!
2. 问:CAM350中可以加英文、数字和汉字吗?用CAD转过来的好像线变形了,有办法让字体不变形吗?
   答:可以在cam350中加英文和数字,用add -> text 命令。如果是cad文件的字体,你可以在cad软件中把cad的字体打散,用填充命令填充一下就可以了。
3. 问:如何在CAM350里面添加中文字?
   答:1.cam350不支持中文,你可在autocad中加好再导入cam350中。AutoCAD中可以转出DXF和HPGL文件,DXF虽然在CAM350中装入会变形,不过如果你在装入时选好字体,也是可以的。而转成HPGL,再填充也可以。
       2.用protel加完字再导出GER文件。
       3.用UCAM转入。
4. 问: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加入到PCB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答:如果你的Logo已经是Gerber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
       如果是BMP文件可以用先BMP2PCB软件,然后再用Protel读入转成Gerber就成了;
       如果是AutoCAD格式的文件,可以用AutoCAD转成DXF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了。
5. 问:在V2001里设定负片很容易,而且画出的线可设定看不到,可在Cam350里面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复合层才行,还是直接建一个新层设定为负层?
   答:可以先画好,再Tables -> Composites设定成复合层。
6. 问:怎样在CAM350 V8.0中输出负片,如我LAYER1是线路,LAYER2是档油PAD,我想在CAM中把这两层合在一起出一张负片菲林,怎样才能把它们两层叠加在一起呢?
   答:在cam350中建立一个复合层Table -> Composites  ---add,输入叠加层并指定属性即可。
7. 问:怎样把CAM350层文件复合成一个文件,再打开就一文件?
   答:直接用Utilities -> Convert composite或Composite to layer就可以了。
8. 问:如何实现CAM350V7.5.2里的PCB文件分层打印?
   答:在打印对话框下不是有一项separate sheets,选中它就可以分层打印了。
9. 问:在CAM350中怎样把两款不同产品的Gerber文件拼到一张图中?
   答:1. File -> Merge,合并两pcb文件。
       2. 直接将需要拼到一层的两个Gerber移动或者复制到同一层就行了。
10. 问:CAM350可以自已编一些更实用的scirpt,不知道是不是?
    答:macro下的record自动记录过程式,形成宏程式。
11. 问:在CAM350中怎样选点?
    答:Tools -> Bed of Nails Editor,这是制作测试架的模块,在这之前你得先定义好层的属性,用Utilities > Netlist Extract提取好网络,才能制作测试架。

网友:
#技术风云榜#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