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0G和1G的RJ45座子的区别??

楼主(2020-11-11):
我们知道网线的5类和6类以下是只能支持1G的。超6类和7类网线是支持10G的。他们的区别就是屏蔽和绞线的区别,而我们的RJ45的座子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应该没有,目前就1G即千兆网口,1G以上的都是光口了

网友B:
不是的。5G、10G的网口支持什么介质材料是由phy决定的。目前来说,至少要到cat6的,要不你让现场应用端怎么办。
反过来想想如果你的5G/10G网络设备不支持cat5/cat6。但是目前的网络主要是cat5/cat6,你的设备卖给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5G、10G的网口支持什么介质材料是由phy决定的。目前来说,至少要到cat6的,要不你让现场应用端怎么 ...

这个肯定是向下兼容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是向下兼容的呀。

什么叫向下兼容。你没搞清楚问题的关键。
比如说,你想把设备卖给中国电信。但是你的设备在10G模式时只能在cat7上运行(cat5上只能实现1G网络),但是目前小区的网线基本是cat5。
电信买了你的设备,要么把所有小区的网线改造成cat7,才能实现10G网络。要么只能向下兼容,也就是说10G设备只能实现1G带宽。那电信公司买你的设备干什么,目前的1G带宽设备不好用吗?
这种情况,你认为你的设备有市场吗?还是说你的10G设备销售价低于市场上的1G设备,这样才有市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目前就1G即千兆网口,1G以上的都是光口了

有的,我前段时间刚做过。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mac和phy。mac侧提供的是pcie或xfi接口,通过phy设备转换成5G或10G的普通电口。这个只对设备内部有要求,比如网络变压器需要选10G的,pcb设计需要按高速板处理。针对外部的rj45和网线基本都是常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向下兼容。你没搞清楚问题的关键。
比如说,你想把设备卖给中国电信。但是你的设备在10G模式时只 ...

我们做的是服务器,不是卖给用户的。向下兼容的意思是指的,市面上的10G的PHY可以兼容5G,2.5G和1G传输。这个问题我问了下卖Rj45的厂商,一般只要网络变压器能够达到要求,他们卖的座子就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前段时间刚做过。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mac和phy。mac侧提供的是pcie或xfi接口,通过phy设备转换成5 ...

您提到的mac和phy我假设的前提是都支持的,我只是想知道RJ45的具体参数上的差别,

网友:
说了半天白说了。做技术的不要死脑筋。
你想完全从技术角度弄懂,那去了解802.3bz协议吧。这个协议是针对5G/2.5G在cat5上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