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 2019 update 1.0 DDR的仿真

楼主(2020-11-11):
    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错误,一直改不对,寻求帮助,多谢

网友A:
    电脑内存有多大?DDR信号类型分配的对不对?设置完检查一下端口设置是不是正确的?有分立器件的话,有没有设置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内存有多大?DDR信号类型分配的对不对?设置完检查一下端口设置是不是正确的?有分立器件的话,有没有 ...

8G的内存,分类是利用的默认分类,port看了也正常,DDRset那里也没有感叹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