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基于ORPSoC对linux进行RTL仿真

楼主(2020-11-11):
本小节,我们将实现在ML501平台上对linux进行RTL仿真。

1,DDR2仿真模型的修改
针对ML501的ORPSoC工程中,默认配置的DDR2的仿真模型与实际板子上使用的DDR2 SDRAM的参数不一致,我们要进行修改。

a,实际内存参数
要想对DDR2 SDRAM的仿真模型进行修改,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几个概念。

RANK,BANK,row,,column。这几个都是逻辑上的概念。

此外还有channel,module,chip,device等物理上的概念。

对于ML501使用的DDR2 SDRAM来说,其具体参数如下所示:

通过查看内存条,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MT4HTF3264HY-667F1     1RX16  256MB PC-5300S,

其中3263是指内存条的organization:32Megx64,x64表示整个内存条的数据线(DQ)宽度是64bit。

667表示内存条的speed grade。PC-5300也是speed grade。

1RX16表示内存条上面的4个device,每个数据宽度是16,16X4正好是64bit。

256MB,毫无疑问,表示内存条的容量是256M bytes。

通过内存条上面的标示,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多信息,此外,通过查看其数据手册,我们会得到更详细的参数:

RANK:是single rank。

BANK:BA是2bit,说明bank数量是4,每个bank的大小是256MB/4=64MB。

row:宽度是[12:0],一共13bit。

column:宽度是[9:0],一共10bit。

b,仿真模型参数
确定了我们实际使用的内存条的参数之后,我们就可以修改仿真模型的具体参数了。

需要注意的是ddr2_model.v只是一个timing model,具体的storage,需要我们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这里需要修改的是MEM_BITS,由于ddr2_model.v是一个device的仿真模型,每个device中包含4个四分之一的bank,共64MB,所以对于如下定义:

    // Memory Storage
`ifdef MAX_MEM
    reg     [BL_MAX*DQ_BITS-1:0] memory  [0:`MAX_SIZE-1];
`else//     [8      *  16   -1:0]        [0:(1<<22) -1]==>26bit==>64MB
    reg     [BL_MAX*DQ_BITS-1:0] memory  [0:`MEM_SIZE-1];
    reg     [`MAX_BITS-1:0]      address [0:`MEM_SIZE-1];
    reg     [MEM_BITS:0]         memory_index;
    reg     [MEM_BITS:0]         memory_used;
`endif

我们需要定义MEM_BITS为22,如下所示:

完整的参数,如下所示:

/****************************************************************************************
*
*   Disclaimer   This software code and all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comments or other
*  of Warranty:  information (collectively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                warranty of any kind. MICRON TECHNOLOGY, INC. ("MTI") EXPRESSLY
*                DISCLAIMS ALL WARRANTIES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                TO, NONINFRINGEMENT OF THIRD PARTY RIGHTS, AND ANY IMPLIED WARRANTIES
*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MTI DOES NOT
*                WARRANT THAT THE SOFTWARE WILL MEET YOUR REQUIREMENTS, OR THAT THE
*                OPERATION OF THE SOFTWARE WILL BE UNINTERRUPTED OR ERROR-FREE.
*                FURTHERMORE, MTI DOES NOT MAKE ANY REPRESENTATIONS REGARDING THE USE OR
*                THE RESULTS OF THE USE OF THE SOFTWARE IN TERMS OF ITS CORRECTNESS,
*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OTHERWISE. THE ENTIRE RISK ARISING OUT OF USE
*                OR PERFORMANCE OF THE SOFTWARE REMAINS WITH YOU. IN NO EVENT SHALL MTI,
*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OR THEIR SUPPLIE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CONSEQUENTIAL, INCIDENTAL, OR SPECIAL DAMAGES (INCLUDING,
*                WITHOUT LIMITATION, DAMAGES FOR LOSS OF PROFITS, BUSINESS INTERRUPTION,
*                OR LOSS OF INFORMATION) ARISING OUT OF YOUR USE OF OR INABILITY TO USE
*                THE SOFTWARE, EVEN IF MTI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                DAMAGES. Because some jurisdictions prohibit the exclusion or
*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consequential or incidental damages, the
*                above limitation may not apply to you.
*
*                Copyright 2003 Micron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Parameters current with 512Mb datasheet rev N

    // Timing parameters based on Speed Grade

                                          // SYMBOL UNITS DESCRIPTION
`define sg37E
`define x16
//`define MAX_MEM

`ifdef sg37E
    parameter TCK_MIN          =    3750; // tCK    ps    Minimum Clock Cycle Time
    parameter TJIT_PER         =     125; // tJIT(per)  ps Period JItter
    parameter TJIT_DUTY        =     125; // tJIT(duty) ps Half Period Jitter
    parameter TJIT_CC          =     250; // tJIT(cc)   ps Cycle to Cycle jitter
    parameter TERR_2PER        =     175; // tERR(nper) ps Accumulated Error (2-cycle)
    parameter TERR_3PER        =     225; // tERR(nper) ps Accumulated Error (3-cycle)
    parameter TERR_4PER        =     250; // tERR(nper) ps Accumulated Error (4-cycle)
    parameter TERR_5PER        =     250; // tERR(nper) ps Accumulated Error (5-cycle)
    parameter TERR_N1PER       =     350; // tERR(nper) ps Accumulated Error (6-10-cycle)
    parameter TERR_N2PER       =     450; // tERR(nper) ps Accumulated Error (11-50-cycle)
    parameter TQHS             =     400; // tQHS   ps    Data hold skew factor
    parameter TAC              =     500; // tAC    ps    DQ output access time from CK/CK#
    parameter TDS              =     100; // tDS    ps    DQ and DM input setup time relative to DQS
    parameter TDH              =     225; // tDH    ps    DQ and DM input hold time relative to DQS
    parameter TDQSCK           =     450; // tDQSCK ps    DQS output access time from CK/CK#
    parameter TDQSQ            =     300; // tDQSQ  ps    DQS-DQ skew, DQS to last DQ valid, per group, per access
    parameter TIS              =     250; // tIS    ps    Input Setup Time
    parameter TIH              =     375; // tIH    ps    Input Hold Time
    parameter TRC              =   55000; // tRC    ps    Active to Active/Auto Refresh command time
    parameter TRCD             =   15000; // tRCD   ps    Active to Read/Write command time
    parameter TWTR             =    7500; // tWTR   ps    Write to Read command delay
    parameter TRP              =   15000; // tRP    ps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
    parameter TRPA             =   15000; // tRPA   ps    Precharge All period
    parameter TXARDS           =       6; // tXARDS tCK   Exit low power active power down to a read command
    parameter TXARD            =       2; // tXARD  tCK   Exit active power down to a read command
    parameter TXP              =       2; // tXP    tCK   Exit power down to a non-read command
    parameter TANPD            =       3; // tANPD  tCK   ODT to power-down entry latency
    parameter TAXPD            =       8; // tAXPD  tCK   ODT power-down exit latency
    parameter CL_TIME          =   15000; // CL     ps    Minimum CAS Latency
`endif                                          // ------ ----- -----------

`ifdef x16
  `ifdef sg37E
    parameter TFAW             =   50000; // tFAW  ps     Four Bank Activate window
  `endif
`endif

    // Timing Parameters

    // Mode Register
    parameter AL_MIN           =       0; // AL     tCK   Minimum Additive Latency
    parameter AL_MAX           =       6; // AL     tCK   Maximum Additive Latency
    parameter CL_MIN           =       3; // CL     tCK   Minimum CAS Latency
    parameter CL_MAX           =       7; // CL     tCK   Maximum CAS Latency
    parameter WR_MIN           =       2; // WR     tCK   Minimum Write Recovery
    parameter WR_MAX           =       8; // WR     tCK   Maximum Write Recovery
    parameter BL_MIN           =       4; // BL     tCK   Minimum Burst Length
    parameter BL_MAX           =       8; // BL     tCK   Minimum Burst Length
    // Clock
    parameter TCK_MAX          =    8000; // tCK    ps    Maximum Clock Cycle Time
    parameter TCH_MIN          =    0.48; // tCH    tCK   Minimum Clock High-Level Pulse Width
    parameter TCH_MAX          =    0.52; // tCH    tCK   Maximum Clock High-Level Pulse Width
    parameter TCL_MIN          =    0.48; // tCL    tCK   Minimum Clock Low-Level Pulse Width
    parameter TCL_MAX          =    0.52; // tCL    tCK   Maximum Clock Low-Level Pulse Width
    // Data
    parameter TLZ              =     TAC; // tLZ    ps    Data-out low-impedance window from CK/CK#
    parameter THZ              =     TAC; // tHZ    ps    Data-out high impedance window from CK/CK#
    parameter TDIPW            =    0.35; // tDIPW  tCK   DQ and DM input Pulse Width
    // Data Strobe
    parameter TDQSH            =    0.35; // tDQSH  tCK   DQS input High Pulse Width
    parameter TDQSL            =    0.35; // tDQSL  tCK   DQS input Low Pulse Width
    parameter TDSS             =    0.20; // tDSS   tCK   DQS falling edge to CLK rising (setup time)
    parameter TDSH             =    0.20; // tDSH   tCK   DQS falling edge from CLK rising (hold time)
    parameter TWPRE            =    0.35; // tWPRE  tCK   DQS Write Preamble
    parameter TWPST            =    0.40; // tWPST  tCK   DQS Write Postamble
    parameter TDQSS            =    0.25; // tDQSS  tCK   Rising clock edge to DQS/DQS# latching transition
    // Command and Address
    parameter TIPW             =     0.6; // tIPW   tCK   Control and Address input Pulse Width
    parameter TCCD             =       2; // tCCD   tCK   Cas to Cas command delay
    parameter TRAS_MIN         =   40000; // tRAS   ps    Minimum Active to Precharge command time
    parameter TRAS_MAX         =70000000; // tRAS   ps    Maximum Active to Precharge command time
    parameter TRTP             =    7500; // tRTP   ps    Read to Precharge command delay
    parameter TWR              =   15000; // tWR    ps    Write recovery time
    parameter TMRD             =       2; // tMRD   tCK   Load Mode Register command cycle time
    parameter TDLLK            =     200; // tDLLK  tCK   DLL locking time
    // Refresh
    parameter TRFC_MIN         =  105000; // tRFC   ps    Refresh to Refresh Command interval minimum value
    parameter TRFC_MAX         =70000000; // tRFC   ps    Refresh to Refresh Command Interval maximum value
    // Self Refresh
    parameter TXSNR   = TRFC_MIN + 10000; // tXSNR  ps    Exit self refesh to a non-read command
    parameter TXSRD            =     200; // tXSRD  tCK   Exit self refresh to a read command
    parameter TISXR            =     TIS; // tISXR  ps    CKE setup time during self refresh exit.
    // ODT
    parameter TAOND            =       2; // tAOND  tCK   ODT turn-on delay
    parameter TAOFD            =     2.5; // tAOFD  tCK   ODT turn-off delay
    parameter TAONPD           =    2000; // tAONPD ps    ODT turn-on (precharge power-down mode)
    parameter TAOFPD           =    2000; // tAOFPD ps    ODT turn-off (precharge power-down mode)
    parameter TMOD             =   12000; // tMOD   ps    ODT enable in EMR to ODT pin transition
    // Power Down
    parameter TCKE             =       3; // tCKE   tCK   CKE minimum high or low pulse width

    // Size Parameters based on Part Width

`ifdef x16
    parameter ADDR_BITS        =      13; // Address Bits
    parameter ROW_BITS         =      13; // Number of Address bits
    parameter COL_BITS         =      10; // Number of Column bits
    parameter DM_BITS          =       2; // Number of Data Mask bits
    parameter DQ_BITS          =      16; // Number of Data bits
    parameter DQS_BITS         =       2; // Number of Dqs bits
    parameter TRRD             =   10000; // tRRD   Active bank a to Active bank b command time
`endif

`ifdef QUAD_RANK
    `define DUAL_RANK // also define DUAL_RANK
    parameter CS_BITS          =       4; // Number of Chip Select Bits
    parameter RANKS            =       4; // Number of Chip Select Bits
`else `ifdef DUAL_RANK
    parameter CS_BITS          =       2; // Number of Chip Select Bits
    parameter RANKS            =       2; // Number of Chip Select Bits
`else
    parameter CS_BITS          =       2; // Number of Chip Select Bits
    parameter RANKS            =       1; // Number of Chip Select Bits
`endif `endif

    // Size Parameters
    parameter BA_BITS          =       2; // Set this pARMaeter to control how many Bank Address bits
// if MEM_BITS== 14, a DQ=16 each part, DQ=64 total (4 parts) => 1MB total (256KB each)
// if MEM_BITS== 15, a DQ=16 each part, DQ=64 total (4 parts) => 2MB total (512KB each)
// if MEM_BITS== 16, a DQ=16 each part, DQ=64 total (4 parts) => 4MB total (1MB each)
// if MEM_BITS== 17, a DQ=16 each part, DQ=64 total (4 parts) => 8MB total (2MB each)
//parameter MEM_BITS         =      14; // Number of write data bursts can be stored in memory.  The default is 2^10=1024.
   parameter MEM_BITS         =      22; // Number of write data bursts can be stored in memory.  //256MB total(64MB each),Rill modify from 17 to 22 140410
    parameter AP               =      10; // the address bit that controls auto-precharge and precharge-all
    parameter BL_BITS          =       3; // the number of bits required to count to MAX_BL
    parameter BO_BITS          =       2; // the number of Burst Order Bits

    // Simulation parameters
    parameter STOP_ON_ERROR    =       1; // If set to 1, the model will halt on command sequence/major errors
    parameter DEBUG            =       0; // Turn on Debug messages
    parameter BUS_DELAY        =       0; // delay in nanoseconds
    parameter RANDOM_OUT_DELAY =       0; // If set to 1, the model will put a random amount of delay on DQ/DQS during reads
    parameter RANDOM_SEED      = 711689044; //seed value for random generator.

    parameter RDQSEN_PRE       =       2; // DQS driving time prior to first read strobe
    parameter RDQSEN_PST       =       1; // DQS driving time after last read strobe
    parameter RDQS_PRE         =       2; // DQS low time prior to first read strobe
    parameter RDQS_PST         =       1; // DQS low time after last valid read strobe
    parameter RDQEN_PRE        =       0; // DQ/DM driving time prior to first read data
    parameter RDQEN_PST        =       0; // DQ/DM driving time after last read data
    parameter WDQS_PRE         =       1; // DQS half clock periods prior to first write strobe
    parameter WDQS_PST         =       1; // DQS half clock periods after last valid write strobe

c,preload的修改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的和实际硬件一致的仿真模型,但是我们在仿真前,要把linux的镜像实现load到仿真模型中才行,这就需要了解DDR2 SDRAM的内部组织结构,了解BL_MAX,BL_BITS,DQ_BITS等参数的具体含义,了解DDR2 SDRAM的读写过程和时序。这些内容请参考《memory system - cache dram disk》一书。这里不再赘述。

对于仿真linux而言,由于编译时指定的内存大小是32MB,所以,我在preload时也只load32MB,一个bank是64MB,所以我们只需要load bank0即可,但是bank0是分布在4个device里的。

下面是修改后的orpsoc_testbench.v的部分代码:

`ifdef XILINX_DDR2
 `ifndef GATE_SIM
   defparam dut.xilinx_ddr2_0.xilinx_ddr2_if0.ddr2_mig0.SIM_ONLY = 1;
 `endif

   always @( * ) begin
      ddr2_ck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ck_FPGA;
      ddr2_ck_n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ck_n_fpga;
      ddr2_a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a_fpga;
      ddr2_ba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ba_fpga;
      ddr2_ras_n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ras_n_fpga;
      ddr2_cas_n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cas_n_fpga;
      ddr2_we_n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we_n_fpga;
      ddr2_cs_n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cs_n_fpga;
      ddr2_cke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cke_fpga;
      ddr2_odt_sdram        <=  #(TPROP_PCB_CTRL) ddr2_odt_fpga;
      ddr2_dm_sdram_tmp     <=  #(TPROP_PCB_DATA) ddr2_dm_fpga;//DM signal generation
   end // always @ ( * )

   // Model delays on bi-directional BUS
   genvar dqwd;
   generate
      for (dqwd = 0;dqwd < DQ_WIDTH;dqwd = dqwd+1) begin : dq_delay
         wiredelay #
           (
            .Delay_g     (TPROP_PCB_DATA),
            .Delay_rd    (TPROP_PCB_DATA_RD)
            )
         u_delay_dq
           (
            .A           (ddr2_dq_fpga[dqwd]),
            .B           (ddr2_dq_sdram[dqwd]),
            .reset       (rst_n)
            );
      end
   endgenerate

   genvar dqswd;
   generate
      for (dqswd = 0;dqswd < DQS_WIDTH;dqswd = dqswd+1) begin : dqs_delay
         wiredelay #
           (
            .Delay_g     (TPROP_DQS),
            .Delay_rd    (TPROP_DQS_RD)
            )
         u_delay_dqs
           (
            .A           (ddr2_dqs_fpga[dqswd]),
            .B           (ddr2_dqs_sdram[dqswd]),
            .reset       (rst_n)
            );

         wiredelay #
           (
            .Delay_g     (TPROP_DQS),
            .Delay_rd    (TPROP_DQS_RD)
            )
         u_delay_dqs_n
           (
            .A           (ddr2_dqs_n_fpga[dqswd]),
            .B           (ddr2_dqs_n_sdram[dqswd]),
            .reset       (rst_n)
            );
      end
   endgenerate

   assign ddr2_dm_sdram = ddr2_dm_sdram_tmp;
   //parameter NUM_PROGRAM_WORDS=1048576;
parameter NUM_PROGRAM_WORDS=8388608;   //Rill modify from 1048576
   integer ram_ptr, program_word_ptr, k;
   reg [31:0] tmp_program_word;
   reg [31:0] program_array [0:NUM_PROGRAM_WORDS-1]; // 1M words = 4MB//8M words = 32MB
   reg [8*16-1:0] ddr2_ram_mem_line; //8*16-bits= 8 shorts (half-words)
   genvar           i, j;
   generate
      // if the data width is multiple of 16
      for(j = 0; j < CS_NUM; j = j+1) begin : gen_cs // Loop of 1
         for(i = 0; i < DQS_WIDTH/2; i = i+1) begin : gen // Loop of 4 (DQS_WIDTH=8)
            initial
              begin
 `ifdef PRELOAD_RAM
include "ddr2_model_preload.v"
`endif
              end

            ddr2_model u_mem0
              (
               .ck        (ddr2_ck_sdram[CLK_WIDTH*i/DQS_WIDTH]),
               .ck_n      (ddr2_ck_n_sdram[CLK_WIDTH*i/DQS_WIDTH]),
               .cke       (ddr2_cke_sdram[j]),
               .cs_n      (ddr2_cs_n_sdram[CS_WIDTH*i/DQS_WIDTH]),
               .ras_n     (ddr2_ras_n_sdram),
               .cas_n     (ddr2_cas_n_sdram),
               .we_n      (ddr2_we_n_sdram),
               .dm_rdqs   (ddr2_dm_sdram[(2*(i+1))-1 : i*2]),
               .ba        (ddr2_ba_sdram),
               .addr      (ddr2_a_sdram),
               .dq        (ddr2_dq_sdram[(16*(i+1))-1 : i*16]),
               .dqs       (ddr2_dqs_sdram[(2*(i+1))-1 : i*2]),
               .dqs_n     (ddr2_dqs_n_sdram[(2*(i+1))-1 : i*2]),
               .rdqs_n    (),
               .odt       (ddr2_odt_sdram[ODT_WIDTH*i/DQS_WIDTH])
               );
         end
      end
   endgenerate

`endif

下面是ddr2_model_preload.v的修改后的代码:

// File intend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generate statement for each DDR2 part.
// The following loads a vmem file, "sram.vmem" by default, into the SDRAM.

// Wait until the DDR memory is initialised, and then magically
// load it
$display("%t: wait phy_init_done",$time);
@(posedge dut.xilinx_ddr2_0.xilinx_ddr2_if0.phy_init_done);
$display("%t: Loading DDR2",$time);

$readmemh("sram.vmem", program_array);
/* Now dish it out to the DDR2 model's memory */
for(ram_ptr = 0 ; ram_ptr < 64*1024/*4096*/ ; ram_ptr = ram_ptr + 1)
  begin
     // Construct the burst line, with every second word from where we
     // started, and picking the correct half of the word with i%2
     program_word_ptr = ram_ptr * 16 + (i/2) ; // Start on word0 or word1
     tmp_program_word = program_array[program_word_ptr];
     ddr2_ram_mem_line[15:0] = tmp_program_word[15 + ((i%2)*16) : ((i%2)*16)];
     program_word_ptr = program_word_ptr + 2;
     tmp_program_word = program_array[program_word_ptr];
     ddr2_ram_mem_line[31:16] = tmp_program_word[15 + ((i%2)*16) : ((i%2)*16)];

     program_word_ptr = program_word_ptr + 2;
     tmp_program_word = program_array[program_word_ptr];
     ddr2_ram_mem_line[47:32] = tmp_program_word[15 + ((i%2)*16) : ((i%2)*16)];

     program_word_ptr = program_word_ptr + 2;
     tmp_program_word = program_array[program_word_ptr];
     ddr2_ram_mem_line[63:48] = tmp_program_word[15 + ((i%2)*16) : ((i%2)*16)];

     program_word_ptr = program_word_ptr + 2;
     tmp_program_word = program_array[program_word_ptr];
     ddr2_ram_mem_line[79:64] = tmp_program_word[15 + ((i%2)*16) : ((i%2)*16)];

     program_word_ptr = program_word_ptr + 2;
     tmp_program_word = program_array[program_word_ptr];
     ddr2_ram_mem_line[95:80] = tmp_program_word[15 + ((i%2)*16) : ((i%2)*16)];

     program_word_ptr = program_word_ptr + 2;
     tmp_program_word = program_array[program_word_ptr];
     ddr2_ram_mem_line[111:96] = tmp_program_word[15 + ((i%2)*16) : ((i%2)*16)];

     program_word_ptr = program_word_ptr + 2;
     tmp_program_word = program_array[program_word_ptr];
     ddr2_ram_mem_line[127:112] = tmp_program_word[15 + ((i%2)*16) : ((i%2)*16)];

     // Put this assembled line into the RAM using its memory writing TASK
     //                 (bank ,row          , { col               }, data
     u_mem0.memory_write(2'b00,ram_ptr[19:7], {ram_ptr[6:0],3'b000},ddr2_ram_mem_line);

     //$display("Writing 0x%h, ramline=%d",ddr2_ram_mem_line, ram_ptr);

  end // for (ram_ptr = 0 ; ram_ptr < ...
$display("(%t) * DDR2 RAM %1d preloaded",$time, i);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program_array[]是连续线性的,但是4个device的组织不是连续线性的,所以在调用memory_write()之前一定要变成DDR2 SDRAM实际的组织形式。

此外,由于我们只preload了32MB,小于一个bank,所以bank的地址我们一直是2‘b00,如果以后需要仿真的程序规模超过一个bank的大小了,那么就需要修改bank地址了。

2,验证
修改orpsocv2/sw/makefile.inc中,使之使用现成的elf文件,生成vmem文件。具体修改方法和操作步骤,之前已经介绍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执行:make rtl-test TEST=linux PRELOAD_RAM=1

即可得到linux的仿真结果,和实际下板的结果相同。

毫无疑问,由于linux程序规模很大,如果要等到linux启动完成,需要等待很久。

下面是部分输出:

下面是仿真一晚上的结果:

# vsim -do {set StdArithNoWarnings 1; run -all; exit} -c -quiet -suppress 8598 tb
# //  ModelSim SE 10.1c Jul 27 2012 Linux 3.5.0-43-generic
# //
# //  Copyright 1991-2012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 //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 set StdArithNoWarnings 1
# 1
#  run -all
# Block Memory Generator CORE Generator module orpsoc_testbench.dut.xilinx_ddr2_0.xilinx_ddr2_if0.cache_mem0.inst is using a behavioral model for simulation which will not precisely model memory collision behavior.
# Xilinx DDR2 MIGed controller at orpsoc_testbench.dut.xilinx_ddr2_0.xilinx_ddr2_if0.ddr2_mig0
#
#
# * Starting simulation of design RTL.
# * Test: linux
#
#      0.00 ns: wait phy_init_done
# 0.0 ps: wait phy_init_done
# 0.0 ps: wait phy_init_done
# 0.0 ps: wait phy_init_done
# (1000.0 ps)(orpsoc_testbench.eth_phy0)PHY configured to 100 Mbps!
# (1000.0 ps)(orpsoc_testbench.eth_phy0)Ethernet link is up!
nput Error : RST on instance orpsoc_testbench.dut.xilinx_ddr2_0.xilinx_ddr2_if0.ddr2_mig0.u_ddr2_infrastructure.gen_pll_adv.u_pll_adv at time 112500.0 ps must be asserted at least for 10 ns.
EBUG i2c_slave; stop condition detected at 174000.0 ps
# orpsoc_testbench.gen_cs[0].gen[0].u_mem0.cmd_task: at time 8525725.0 ps WARNING: 200 us is required before CKE goes active.
# orpsoc_testbench.gen_cs[0].gen[1].u_mem0.cmd_task: at time 8525725.0 ps WARNING: 200 us is required before CKE goes active.
rpsoc_testbench.gen_cs[0].gen[2].u_mem0.cmd_task: at time 8525725.0 ps WARNING: 200 us is required before CKE goes active.
rpsoc_testbench.gen_cs[0].gen[3].u_mem0.cmd_task: at time 8525725.0 ps WARNING: 200 us is required before CKE goes active.
irst Stage Calibration completed at time 25988000.0 ps
econd Stage Calibration completed at time 32918000.0 ps
hird Stage Calibration completed at time 40320000.0 ps
# Fourth Stage Calibration completed at time 51338000.0 ps
alibration completed at time 51338000.0 ps
# 53430000.0 ps: Loading DDR2
# (53430000.0 ps) * DDR2 RAM 3 preloaded
# 53430000.0 ps: Loading DDR2
# (53430000.0 ps) * DDR2 RAM 2 preloaded
# 53430000.0 ps: Loading DDR2
# (53430000.0 ps) * DDR2 RAM 1 preloaded
# 53430000.0 ps: Loading DDR2
# (53430000.0 ps) * DDR2 RAM 0 preloaded
# Or1200 IC enabled at 7808632500.0 ps
r1200 DC enabled at 7919317500.0 ps
ompiled-in FDT at 0xc026b8a0
#
# Linux version 3.1.0-rc6-00002-g0da8eb1-dirty (openrisc@openrisc-VirtualBox) (gcc version 4.5.1-or32-1.0rc4 (OpenRISC 32-bit toolchain for or32-linux (built 20111017)) ) #107 Mon Mar 3 08:13:04 CET 2014
#
# CPU: OpenRISC-12 (revision 8) @66 MHz
#
# -- dcache: 32768 bytes total, 32 bytes/line, 1 way(s)
#
# -- icache: 32768 bytes total, 32 bytes/line, 1 way(s)
#
# -- dmmu:   64 entries, 1 way(s)
#
# -- immu:   64 entries, 1 way(s)
#
# -- additional features:
#
# -- debug unit
#
# -- PIC
#
# -- timer
#
etup_memory: Memory: 0x0-0x2000000
eserved - 0x01ffd9dc-0x00002624
#
# Setting up paging and PTEs.
#
ap_ram: Memory: 0x0-0x2000000
#
# On node 0 totalpages: 4096
#
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c02525b8, node_mem_map c03cc000
#
#   Normal zone: 16 pages used for memmap
#
#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
#   Normal zone: 4080 pages, LIFO batch:0
#
tlb_miss_handler c0002000
#
# itlb_miss_handler c0002108
#
penRISC Linux -- http://openrisc.net
#
# pcpu-alloc: s0 r0 d32768 u32768 alloc=1*32768
#
# pcpu-alloc: [0] 0
#
#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ff.  Total pages: 4080
#
#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uart,mmio,0x90000000,115200
#
arly serial console at MMIO 0x90000000 (options '115200')
#
ootconsole [uart0] enabled
#
ID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4, 512 bytes)
#
#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1, 16384 bytes)
#
#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0, 8192 bytes)
#
emory: 28648k/32768k available (2064k kernel code, 4120k reserved, 316k data, 1416k init, 0k highmem)
#
em_init_done ...........................................
R_IRQS:32
#
# 133.33 BogoMIPS (lpj=666666)
#
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
# devtmpfs: initialized
#
#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openrisc_timer
#
# Switched to NOHz mode on CPU #0
#
#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0, 8192 bytes)
#
#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8192 bytes)
#
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4096 bytes)
#
#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
# TCP reno registered
#
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8192 bytes)
#
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8192 bytes)
#
#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 Unpacking initramfs
#
# Break key hit
# Break at an unknown location
#  exit

3,小结
之前搞嵌入式,linux的启动信息很熟悉,但是如果想知道linux启动过程中,硬件的具体工作时序,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板子上所有设备的每个clock的状态,通过RTL仿真,即可实现。

网友:
基于ORPSoC对linux进行RTL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