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结点

楼主(2020-11-11):
altium原理图连线时,同一网络连接在一起时,结点会自动避让跳开另外产生一个结点,如下图地线的连接点:

但想要设置成不跳开的模式,除了在后面手工单独添加结点外,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实现下面效果呢?

网友A:
    把那个地放偏一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地放偏一点呗!

放偏一点是可以,但有没有那里设置可以直接连接也不会自动跳开的选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偏一点是可以,但有没有那里设置可以直接连接也不会自动跳开的选项呢?

    没有,直接连接那个节点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连接那个节点会消失

我直接连接那个接点时,就自动跳开了,成了楼顶第一张图的效果了。你有什么方法设置吗?

网友B:
先把这个勾去掉。
画线的时候:
1、可以把交叉点设置在引脚上,那就不会消失;
2、不要画成两条直线交叉,可以画成两个直角在顶点连接,也不会消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连接那个接点时,就自动跳开了,成了楼顶第一张图的效果了。你有什么方法设置吗?

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对的,你这个思路是对的,要从左到右连接,不能上下直连。貌似那个选项不用取消勾选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这个勾去掉。
画线的时候:
1、可以把交叉点设置在引脚上,那就不会消失;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这样的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连接那个节点会消失

把图片上转移交叉点的钩去掉就好了

楼主(2020-12-21):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上转移交叉点的钩去掉就好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不用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