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处理反空字体?

楼主(2020-11-11):
    pads中,怎么在丝印层放一个反空字体?即在一片丝印铜皮中镂空成为字体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

    回复问题就别制造问题了,我觉得应该不能像AD那样反空字体,需要导DXF来实现吧,也就是图片形式了。

楼主:
    AD比较容易实现,直接在丝印层 输入字体后铺铜后删除字体就可以,PADS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B:
    pads处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

    logo,一些特殊字体

网友:
    得借助CAD处理了

网友:
    PADS不能直接实现,但是间接的方法很多,我就不一 一举例了,条条道路通北京。

网友:
    CAD编辑好,导入进去,编辑属性,铺通,自动避空就形成镂空字体了。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B:
pads处理不了

    高版本的PADS能处理了吗?

网友:
    楼主找到好用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