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表层和第二层介质厚度为什么要大于4mil?

楼主(2020-11-11):
请教一个问题:pcb板表层和第二层介质厚度为什么要大于4mil,谢谢!是从设计角度还是工艺方面因素?

网友A:
你说的意思不是很明白,PCB板表层有阻焊层、铜皮层,铜皮厚度为1OZ(大约1.4MIL左右),阻焊层1MIL。介质厚度根据板厚计算,最薄也不止4MIL的。

网友B:
    方便透露下行业或者板子类型不,感觉应该跟这个相关

网友C:
    我猜是半固化片厚度还有阻抗控制要求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意思不是很明白,PCB板表层有阻焊层、铜皮层,铜皮厚度为1OZ(大约1.4MIL左右),阻焊层1MIL。介质厚 ...

    是介质厚度PP的厚度,有看到这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透露下行业或者板子类型不,感觉应该跟这个相关

    接触军工和工控的产品有这样的要求,别的产品没听说过,所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半固化片厚度还有阻抗控制要求决定的

是的,是top层和第二层铜皮介质厚度PP的厚度

网友D:
    3,3.5,也很常见的,大于4,要不就是你外层铜厚比较厚,要不就是要求线宽不能太细,别的没有强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介质厚度PP的厚度,有看到这样的要求

明白了,这是根据产品类型来定的,表面也就是铜皮厚度大于4MIL,说明电流电压较大才用这么厚的,或者是为了产品使用上防止外力影响,增强铜皮的拉力。
介质层是影响阻抗及对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E:
    从设计和工艺的角度上说,完全可以小于4mil,3mil以内也可以,这个要求可能是为了防止线宽过窄添加的,与参考平面距离越大,对应阻抗线宽越宽。

网友F:
    民品要求3mil即可,军品要求至少4mil,所以就有PP 4mil厚度的说法。 小厂可能直接就是4mil的PP厚度   因为考虑胶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5,也很常见的,大于4,要不就是你外层铜厚比较厚,要不就是要求线宽不能太细,别的没有强制

    可能是避免外层线宽太细影响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设计和工艺的角度上说,完全可以小于4mil,3mil以内也可以,这个要求可能是为了防止线宽过窄添加的,与参 ...

    嗯呢,可能是避免计算阻抗外层线宽太细影响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民品要求3mil即可,军品要求至少4mil,所以就有PP 4mil厚度的说法。 小厂可能直接就是4mil的PP厚度   因为考 ...

嗯是的,还有请问军品喷锡为什么要做有铅工艺呢?是因为有铅焊接性和温度相比无铅要更好更低吗?

网友:
    众所周知,层厚、线宽线距、孔径参数越小加工越难,成本就越高,所以还是要看板厂的工艺水平,产品成本、周期等方面的要求。

网友G:
    跟耐压要求有关,一般DC48V 以上要求至少3.5mil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耐压要求有关,一般DC48V 以上要求至少3.5mil

按IPC标准不是1MIL差不多能扛500V左右电压嘛?

网友:
    军工的标准求稳,再说军工都用十年前的技术

网友:
    因为板场一般常备4mil介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