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eset括号里这俩命令究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11):
自己看个内弹道程序,这里找了很多资料也看不懂,求解
options=odeset('outputfcn','odeplot');
[tt,y]=ode45(@ndd_fun,0:100,[Z_0;0;0],options,C);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odeset括号里面的是设置了output函数为odeplot(这个也是默认的),主要是用于如果ode45函数没有输出变量的话,会plot解中的所以成分。
你也可以通过doc odeset , 查查odeset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eset括号里面的是设置了output函数为odeplot(这个也是默认的),主要是用于如果ode45函数没有输出变量的 ...

嗯嗯,我清楚这个doc odeset 是啥意思,是软件的帮助菜单吗

网友:
doc FUNCTION,是弹出FUNCTION的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