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容都是如何选取的?

楼主(2020-11-11):
请问大神们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容都是如何选取的?感谢!

网友:
分情况,你可以试试不同容值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波形,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反激式的输出滤波电容是比较好算的,在开关管导通时间Ton内,输出要靠滤波电容拿出足够的能量,最小要能保证这段时间的平均功率达到你的额定要求,进一步来说,滤波电容对负载放电释放能量Q=0.5*C*△U^2=P*Ton  这里未知的便是你所求的电容值,当然△U你要明白它的意义:纹波,否则很容易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