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关叠层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11-11):
四层板(机顶盒)叠层情况如下:
top          signal  (主芯片、大部分元件)
in2           GND
in3           POWER
bottom    signal    (小部分元件)
这里第二层完整的地保证了顶层信号线的阻抗连续,确保了信号的完整性;
但是第三层的POWER有没有什么影响?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你的信号速率不是特别高,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且一般四层板的叠层都是这么弄的。

网友:
    注意底层高速、时钟等信号不要跨第三层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