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快来分享你的ESD整改案例或有ESD问题的来发帖,给你把把脉

楼主(2020-11-11):
ESD问题的请来分享,版主给你把把脉

网友A:
付老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付老师好

你好,我代表付老师感谢你,我是常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付老师好

好尴尬

网友B:
    问常老师一个问题:保护管经常采用先接信号地再通过电容和电阻接入壳体导入大地,这种通过阻容接大地,不增加阻抗吗?会不会造成大量能量先通过信号地泄放的情况。希望能讲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常老师一个问题:保护管经常采用先接信号地再通过电容和电阻接入壳体导入大地,这种通过阻容接大地,不增 ...

    会增加,重点是把能量泄放到不影响功能的安全的地方,大多能量先到信号地,再最终到PE上。阻容要看具体情况,不一定会有,有时候信号地直接电气上面接PE。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增加,重点是把能量泄放到不影响功能的安全的地方,大多能量先到信号地,再最终到PE上。阻容要看具体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