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设计

楼主(2020-11-11):
    有没有设计过12V 40A这样的板子,PCB该如何设计?
500W的电源可以直接插入图中的这样的转接座,座子能承受得了,关键在于PCB该如何设计呢?
    铜加厚?多厚?有PCB板厂设计经验和实际可行的方案提供指导吗?
    扇热?开窗露铜?

等等组如此类需要注意的设计,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开窗上锡,或者外面贴铜箔加厚。pcb就按普通的做

网友A:
    1 先确认座子的pin能过多大电流  2  加粗线宽  铜厚 有个对照表,查一下  3 部分位置需要开槽处理,防止电弧什么的  4  散热 可以均匀打孔,露铜的那种,覆盖的铜皮也可以开窗出来! 其他的走线看电流大小,规则跟平时差不多,只是与大电流的间距拉大点

网友:
    拆开你的电脑。看看你的主板。 那个电脑的主板没个300~400W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确认座子的pin能过多大电流  2  加粗线宽  铜厚 有个对照表,查一下  3 部分位置需要开槽处理,防止电 ...

谢谢,应该只需要加铜厚做成2oz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注意 单PIN通流,留足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