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现“发生严重的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0-11-11):
pads出现“发生严重的错误”怎么办4 ?4 q5 ^7 [. H/ F- H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3004-1-1.html

网友:
    去自动保存的文件里找备份

网友:
    注意备份,导出低版本或者DXF试试能不能修复吧

网友:
    在router里打开最近的备份文件

网友:
    备份都打不开了的话,就重新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