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选择网络时会选中元件

楼主(2020-11-11):
  从AD转成logic的原理图,鼠标左键选择选中随意选择, 然后选中网络的时候为什么会把一些电容元件也选中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你要选择什么,选网络就选选择网络

网友A:
    你选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多了吧

    你说的选多了是指哪个地方,我在选中的时候 ,只选择了 主控1,2两个管脚的网络线,没有选中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