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批量删除规则

楼主(2020-11-12):
请问各位大神,AD如何批量删除规则

网友A:
    没做过,我都是一个一个删的:o话说你设的规则很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我都是一个一个删的话说你设的规则很多嘛???

    PADS文件转过来PCB,里面很多乱七八糟的规则

网友:
导入你做好的规则覆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