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信号在PCB走线上的传输速度是什么?

楼主(2020-11-12):
电信号在PCB走线上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
电信号1ns在PCB板走线上能传输6inch

网友:
    1inch需要传输1/6ns.

网友:
    计算公式:
v=c/√(εr )
    c为真空中的光速(3×10^8m/s)
er为介质材料的介电常数

通常表层等效介电常数比内层小,因此表层比内层更快,表层微带线约为6.67 inch/ns,内层带状线约为5.9 inch/ns

网友(点评):
这个讲的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