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在哪?怎么区别

楼主(2020-11-12):
    芯片、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在哪?怎么区别

网友:
    芯片就是芯片,一般是指你肉眼能够看到的长满了很多小脚的或者脚看不到,但是很明显的方形的那块东西。
    集成电路(M95M01-RMN6TP)范围要广多了,把一些电阻电容二极管集成到一起就算是集成电路了

网友:
    集成电路是指组成电路的有源器件、无源元件及其互连一起制作在半导体衬底上或绝缘基片上,形成结构上紧密联系的、内部相关的事例电子电路。它可分为半导体集成电路、膜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三个主要分支。芯片(chip)就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是集成电路(IC, integrated circuit)的载体,由晶圆分割而成。

网友:
    严格讲芯片和集成电路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