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如何评判基板性能的优劣?PCB生产加工对基板又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11-12):
如何评判基板性能的优劣?PCB生产加工对基板又有什么要求?

网友:
    在整个PCB的加工、制作过程中,基材要保持良好的尺寸稳定性。 基材在温度、湿度等条件下,保持尺寸稳定性,可以提升PCB的孔和线的位置准确性。

网友:
    基材的冲孔加工性主要取决于冲孔质量、温度、弹性模量、孔径收缩、孔内壁光滑程度、动态最大剪断应力、动态最大拉伸应力等方面。

网友:
    两种方法检测基板
    第一种方法:设置一定加热处理条件,基材经上述两种条件的分别处理后再测量其平整度。

第二种方法:模拟PCB加工过程,将过程分为几段,逐一测定基材的动态翘曲的变化。

网友:
    考虑到在PCB生产过程中采用的光阻剂和双面曝光工艺,需要基板具有良好的紫外光遮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