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贴片机XY轴Z轴移动精度是多少?分辩率是多少?怎么看

楼主(2020-11-12):
XY轴移动精度是多少?Z轴移动精度是多少?分辩率是多少?怎么看

网友:
贴片机精度是指贴片机X、Y轴导航运动的机械精度和Z轴旋转精度。它可以由定位精度(绝对精度)、重复精度和分辨率(resolution)来表示。

网友:
    定位精度是指实际要贴片的元件器位置和贴片文件设定元件器位置的偏差。比如贴片机贴装元件器坐标值为(0,0),那么定位精度是实际贴装值与该点坐标的偏差值。

网友:
    目前在SMT行业里,讨论贴片机的分辨度一般是指R轴旋转分辩度。当贴片头接收到一个脉冲的指令信号时,贴片头R轴仅会旋转的度数。说得更通俗易懂些。R轴每转一次的度数就叫R轴旋转分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