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检测(高端低端)的问题

楼主(2020-11-12):
Q1: A和B之间的差别?
Q2: 引申问题,DCDC的FB取样在这里是不是电压更准?

网友:
你可能把问道搞错了。一般来说A是电流采样,用在恒流源(比如led调光)。B是电压采样,用在恒压源(常规dcdc)。
对于FB,想要精度高就用远端采样。反馈信号和gnd一起用差分形式走线。

网友:
    建议B方案,A方案虽然能用,但是如果后级放大电路,会承受较大的共模电压,如果此共模电压大于运放的要求,则可能造成工作失常,所以建议使用B方案

网友:
    其实从测量精度来讲没太大差异,都是以地为参考

网友:
区别在于以地为参考或以负载电压为参考,优缺点看实际情况。比如地电压不干净?读取反馈电压值的芯片有幅度限制?

楼主:
    目前用在小电压小电流,理论上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好奇问一下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