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短路应该如何预防?

楼主(2020-11-12):
  PCB短路应该如何预防?

  电子产品维修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短路,PCB上的短路危害相当大,小到烧坏元器件,大到PCB报废。因此,在PCB打样中,我们必须掌握每一个生产细节,尽量避免短路产生。

  1、如果是手工焊接,焊接前要目视检查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特别是电源和接地),看是否短路;每次焊接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来测量电源和接地,看是否短路。

  2、打开计算机上的PCB图,点亮网络的短路,看看哪个最接近,最容易连接到一块。应特别注意IC内部短路。

  3、发现了短路现象,拿一块板切割线(特别适合单/双板),切割线后将功能块的每个部分加电,部分排除。

  4、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如:新加坡PROTEQ CB2000短路跟踪器,香港灵芝科技QT50短路跟踪器,英国POLAR ToneOhm950多层板路短路检测仪等。

  5、小尺寸表粘贴电容焊必须小心,特别是电源滤波器电容(103或104),数量很大,很容易造成电源和接地短路。

  6、如果有BGA芯片,最好设计每个芯片的电源,带磁珠或0欧式电阻连接,使电源和接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找到芯片。

网友:
PCB上的短路危害相当大,小到烧坏元器件,大到PCB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