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G PLC如何实现远程控制?

楼主(2020-11-12):
如何实现plc的远程监控,由于最近在做出口设备用到了这个远程监控模块在这里分享一下如何实现,plc远程监控不仅仅是监控而且还可以实现远程下载程序,我们知道一旦设备出现问题必须要有售后出去维修,如何实现减少人力出差成本,就能有效对远在千里之外的现场进步管控,实现工业物联网保障  ,远程监控模块和plc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网友:
随着4G、5G无线网络的快速发展,无线网络通讯越来越稳定,速度越来越快,完全可以满足工业控制对安全、可靠的通讯需求,且无线网络覆盖广,使用方便,流量资费也在大幅下降。随着人工工资快速增长,无人值守、集中监控需求大幅增加。因此工业设备通过4G网络来实现远程控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且稳定性、可靠性完全可以满足常规的使用要求。  PLC是一种逻辑可编程控制器,因其可靠稳定,编程相对容易,在工业控制上得到了大规模的运用。本文我们来介绍目前主流PLC如果通过4G网络来实现远程控制的。  PLC的怎么通过4G无线实现远程通讯 1、DTU  PLC最开始是通过GPRS无线网络来实现远程通讯,最早得到运用的是DTU,DTU是通讯方式是类似485通讯modbus协议的透传协议。  DTU使用配置比较麻烦,一般只支持485通讯,协议基本都是MODBUS,不支持各品牌PLC自有协议,还有DTU基本是属于透传,利用上位机系统协议来解析接收数据,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发送没有握手协议,容易受网络干扰丢失数据。  DTU一般需要做上层软件的人员还需要懂modbus协议,做底层硬件的人还需要将PLC协议转为modbus协议,早期的DTU还需要配置网络节点,使用对技术人员要求比较高。还有就是透传协议,采用的是轮询的通讯方式,因此传送数据不能太多,延迟比较大,一般传送周期需要10S左右。  DTU以GPRS通讯的居多,GPRS网络随着4G\5G的大规模商用,有退网风险。但是DTU价格低廉,在对数据实时性和稳定性要求不高的环境可以使用。2、PLC协议网关  现在PLC无线远控控制采用协议网关+云的模式比较多,拓扑图如下:    协议网关就是硬件模块内置了各种品牌的PLC协议,和触摸屏一样,通过上位软件配置,选择通讯协议,建立变量和寄存器的映射,再将配置好的程序下载到网关硬件中。协议网关一般是基于ARM做的系统。厂商已经集成好了各种协议,通讯设置方式也基本和触摸屏、组态软件设置一样,一般做工控的技术人员都熟悉,非常容易上手。协议网关一般都有485、232、网口等多种通讯口,基本上支持市场上所有主流的PLC。  协议网关建立和PLC通讯后,会在自己的处理器内部将变量数据进行处理,形成网络通讯协议,再发4G网络发送给云服务器,或者接收云服务器的命令,在自己处理器内部还原成PLC协议。在数据处理这块,功能强大的网关,会对数据进行打包压缩,并加密,采用非透明传输的模式,减小数据传输流量,并增加网络握手协议和数据重发机制,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和可靠。压缩打包技术,能发送更多的数据,且能加快数据发送,一般能做到发送周期在1S以内。  协议网关由于配置简单,且功能强大,在对数据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广泛采用。本文重点介绍协议网关的工作模式。  协议网关机理 第一步:协议网关顾名思义就是带有多种通讯协议,和工控常用的组态软件一样,和PLC对接时,需要选定好对应PLC的通讯协议,并建立变量和PLC寄存进行绑定。因此第一步就是确定PLC的通讯端口,是485,232,还是网口,在选择对应的PLC通讯协议。协议都在已经内置在网关,用户只需要熟悉配置软件,并选择好对应的PLC协议。    第二步,建立变量,和PLC寄存器关联,变量和寄存器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个和组态、触摸屏是一样的。将所有需要监控寄存器地址都要建立一个变量关联。    第三步,变量绑定PLC寄存器后,可以调用这些变量来开发协议网关的一些附属功能,比如短信报警、历史数据、一些数据的计算处理。因为协议网关是一个独立的嵌入式运行系统,自身带很多编程操作功能,可以通过它配套的软件来编写。配套的软件都是人机交换的,都是块的应用,开发公司都已经做成了很好的人机交换界面,使用者只需要熟悉了解配置软件,不需要有太多的编程功底。这都是DTU不具备的。  第四步,进配置好的协议网关的设置程序,下载到网关内部,网关就会按照配置程序封闭运行,自动和网关对应的云平台建立网络通讯,能互发数据。且网关和服务器的数据通讯都是通过压缩和加密的,能有效保证通讯的可靠和安全。硬件网关相当一个黑盒子,实现了PLC协议和网络协议的转换,连接到服务器后,服务器在转为其他标准协议,这个中间协议转换使用者都无需了解,这就大大简化了使用的难度和工作量,是硬件开发者和上位机开发者可以完全脱开,各自做各自的工作。  云服务器平台作用 实现PLC远程监控有VPN专网、云服务器等模式。  VPN相当于专网专线,相当在网络运营商租一个专用网络回路,形成一个类似局域网的网络。VPN专网,私密和安全性比较好,但是费用成本很高,VPN需要申请固定IP,每年都需要缴纳不低的年费。  现在采用云服务器的居多。云服务器一般都是采用域名识别的方式,就是硬件终端内置服务器域名,只要连接网络,就直接寻址服务器,并向服务器发送连接需求。服务器收到硬件连接请求后,就打开接口,和硬件保持心跳包连接。服务器是不主动寻找硬件连接的。这种方式无需固定IP,一般协议网关的厂家都提供免费的云服务器。使用方除了缴纳后期运行的流量费用外,无需缴纳服务器的使用费用。且云服务器这种很容易支持私有服务器,将网关的云服务器系统直接装在客户的私有服务器上,并将硬件网关的寻址域名调整一下即可。  云服务器处理功能强大,一般都提供标准的OPC、HTTPS、MQQT等协议接口。使用这可以用组态软件、JAVA、C++、Phyon等软件直接调用云服务器数据来进行二次开发,可以做成远程组态监控、手机APP监控、网页监控。  远程端监控系统 PLC数据传到网络后,最终是用来远程监控的。  远程监控系统,小项目一般就用协议网关公司提供的网页监控和手机APP。这种一般都是网关厂家标配,提供配置软件和相关技术支持,配置也很简单,基本都是选着和设置,这个一般工控技术人员在厂家支持下都能独立完成。但是功能一般比较固定,一般都是一些数据显示,控制窗口设置,简单的历史数据报表和曲线,一般都是针对一个硬件。  中型项目,很多项目配有中控室,用传统组态做一个数据中心,组态通过OPC协议,通过协议网关设备序列号,和服务器建立通讯连接,获取相应数据通讯,用传统组态的功能实现数据管理,远程控制。  大型项目,客户用高级语言开发管理系统,如数据库管理,数据运用分析,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客户所需要的目的。这种运用最为灵活,客户完全自己定义数据的展示模式,数据的运用。这种运用也可以直接做成网站模式,客户自我形成云端管理。

网友:
哇,楼上这个很详细了,楼主明白了嘛?

网友:
    PLC是一种逻辑可编程控制器,因其可靠稳定,编程相对容易,在工业控制上得到了大规模的运用。本文我们来介绍目前主流PLC如果通过4G网络来实现远程控制的。

网友:
    华为海思新一代PLC-IOT电力载波方案,单点距离2.4公里,我们从模块到系统,从硬件到软件,欢迎锤电1363281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