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降低BGA植球的空洞率?

楼主(2020-11-12):
请教下大神,怎么样才能有效的降低BGA植球时候的空洞率?正常空洞率应该在多少以下?

网友:
一、形成原bai因 1.焊点合金的晶体du结构不合理 2.PCB板的设计错误 3.印刷时,助焊膏的沉zhi积量过少dao或过多 4.所使用的回流焊工艺不合理 5.焊球在制作过程中夹杂的空洞。 二、解决办法 1、炉温曲线设置 1)在升温段,温度变化率过快,快速逸出的气体对BGA造成影响; 2)升温段的持续时间过短,升温度结束后,本应挥发的气体还未完全逸出,这部分的气体在回流阶段继续逸出,影响助焊体系在回流阶段发挥作用。 2.助焊膏润湿焊盘的能力不足 助焊膏对焊盘的润湿表现在它对焊盘的清洁作用。因助焊膏润湿能力不足,无法将焊盘上的氧化层去除,或去除效果不理想,而造成虚焊。 3.回流阶段助焊膏体系的表面张力过高 松香与表面活性剂的有效配合可使润湿性能充分发挥。 4.助焊膏体系的不挥发物含量偏高 不挥发物含量偏高导致BGA焊球的熔化塌陷过程中BGA下沉受阻,造成不挥发物侵蚀焊点或焊点包裹不挥发物。 5.载体松香的选用 相对于普通锡膏体系选用具有较高软化点的松香而言,对BGA助焊膏,由于其不需要为锡膏体系提供一个所谓的抗坍塌能力,选择具有低软化点的松香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smt贴片加工中,BGA空洞的危害是引起电流的密集效应,同时降低焊点的机械强度。因此,减少BGA空洞是可以提高电路的安全性的。

网友:
回流阶段助焊膏体系的表面张力过高 松香与表面活性剂的有效配合可使润湿性能充分发挥。

网友:
    升温段的持续时间过短,升温度结束后,本应挥发的气体还未完全逸出,这部分的气体在回流阶段继续逸出,影响助焊体系在回流阶段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