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20-11-12):
IN=36-72V DC, OUT额定=48V/30A, 输出可调范围43-59V,效率要求90以上,输入输出隔离,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感谢!

网友:
可以采用buck+LLC,boost+LLC或者buck-boost+LLC等方案。
根据输出电压调节前级电路的输出电压,让LLC始终工作于谐振频率状态。

网友:
UCC2895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