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设计时如何使阻抗匹配?为什么通过叠层和规定线宽能实现阻抗匹配?

楼主(2020-11-12):
弱弱的问一下,pcb设计时如何使阻抗匹配?为什么通过叠层和规定线宽能实现阻抗匹配?感谢!

网友:
    敷铜板铜箔厚度有限,在需要流过较大电流的条状铜箔中,应考虑铜箔的载流量问题. 仍以典型的0.03mm 厚度的为例,如果将铜箔作为宽为W(mm),长度为L(mm)的条状导线, 其电阻为0.0005*L/W 欧姆. 另外,铜箔的载流量还与印刷电路板上安装的元件种类,数量以及散热条件有关. 在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 一般可按经验公式0.15*W(A)来计算铜箔的载流量。

网友:
    与信号的电磁场有,导体特性有关

网友:
    pcb设计时主要是做好叠层阻抗控制,满足芯片对走线阻抗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