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一对LVDS差分线仿真

楼主(2020-11-12):
    初学仿真,一对LVDS差分信号的反射,有如下问题:1.把连接器端设置驱动端,mcu设置成接收端,会提醒与模型设置不符。(模型为NC,设置NC时会报错没有驱动/接收端)
2.一个HSD连接器传输过来的LVDS信号,另一个脚的连线拓扑也会显示在LVDS信号拓扑中。
    3.差分的拓扑也很奇怪,不像是成对信号的。

各位路过,能说两句就说两句吧,仿真好难

网友A:
    你这个确实有点奇怪。

网友B:
    你用的这个其实不是Sigrity,而是Cadence老的仿真工具,建议用Sigrty的PowerSI提取PCB上的链路模型后,到SystemSI中搭链路仿真,具体方法可以参考电巢学堂的视频课程《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这个其实不是Sigrity,而是Cadence老的仿真工具,建议用Sigrty的PowerSI提取PCB上的链路模型后,到Sy ...

    我去试一试,谢谢杜老师~,顺便问一下,这个自带的仿真工具已经不能用来做仿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确实有点奇怪。

是的啊,蒙了~

网友(2022-04-21):
引用 楼主:
    我去试一试,谢谢杜老师~,顺便问一下,这个自带的仿真工具已经不能用来做仿真了吗?

    当然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