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20-11-12):
    生产的是电源板,板上有个高压隔离槽,1MM宽,9MM长,过波峰时,锡会通过此槽溢到板面上,然后粘在附近元件的引脚上,很难处理。
    办法1:用治具挡,不可行,因为槽的四边有大量贴片元件及插件引脚,若挡墙槽,就会有一大片元件空焊。
办法2:贴纸,不可行,同样是因为上述原因,贴纸的空间都没有多少。不好贴,费时费力效果差。
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非常感谢!

网友:
    请问使用什么波峰过?扰流波..还是平面波...方便的话,上几张不良品照片....

网友:
    用阻焊膜,这是专门用于过波峰焊时对通孔,焊盘,端子等的保护,防止锡喷上去。使用的时候对着需要保护的地方把阻焊膜挤上去就可以,很方便。等过完波峰焊撕下来就可以。特别适合你这样的应用。

网友:
    调整波峰高度就可以解决了,我公司的槽比你的更宽都不会喷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