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JUKI 机器的大神,能否具体说一下?

楼主(2020-11-12):
之前看论坛里面很多人说 JUKI  的飞达是个硬伤,不太好用。但也没有人具体说明一下是什么问题。用过JUKI 机器的大神,能否具体说一下? 特别是针对RS-1这款新机。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现在jukiRS-1的飞达还没有国产的。原厂的比较贵而以。

网友:
1:rs1目前飞达还好,也就是电动飞达的通病,也就是清尾时候,如果最后一节料带快尾部时,料带一断,就麻烦,因为飞达上有个拉力sensor检查,如果检测不过会成报警状态,那么就要取出feeder进行接带,然后恢复正常生产,很多牌子的贴片机用电动款的也都会有这种问题,费点功夫即可解决楼主不用太担心,最好再上机之前,或者上机后找个专业的工程师使用,把机器发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