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湿失效和高温失效的试验有什么必要性?

楼主(2020-11-12):
低湿失效和高温失效的试验有什么必要性?

网友:
    随着湿度降低,产生的静电等级会逐渐升高

网友:
    湿度越高,加速因子越大,也就是说高湿相对低湿能更快的暴露电子产品存在的问题,如电迁移,腐蚀,电介质击穿,锡须生长等

网友:
    里面的油墨等也会受低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