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炉前首件因为零件较多,也比较复杂,做起来耗时很久,如何平衡,请问大神可有更...

楼主(2020-11-12):
SMT炉前首件因为零件较多,也比较复杂,做起来耗时很久,如何平衡,请问大神可有更好的建议?非常感谢!! {4 v% a* n" |% F

网友:
试产的话必须等,量产根据是否等根据文件指示。

网友:
这个工序很重要,如果是试产,还是要多花点时间,如果是量产,有以前样品就快。

网友:
如间接人员充足可提前做好对照片,效率可提高50%。

网友:
现在已经有首件测试仪啦,还需要这么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