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知识对比

楼主(2020-11-12):
每种封装应用的要求都不一样,对应的表面处理也不一样。简单介绍封装的要求:
1. 线绑定(金线,铝线,铜线)
2. 无铅焊接
3. 强的焊接强度
4. 稳定的接触电阻
5. 导电粘合
……………………对于要求暂举出这么多。
对于欧盟的相关环保指令,PCB 的表面处理该做哪些变化了PCB 的表面处理能各适用什么封装了?
1. HASL 热风整平(我们常说的喷锡)
喷锡是 PCB 早期常用的处理。现在分为含铅喷锡和无铅喷锡。

喷锡的优点:
-->较长的存储时间
-->PCB 完成后,铜表面完全的润湿了(焊接前完全覆盖了锡)
-->适合无铅焊接
-->工艺成熟
-->成本低
-  -    适合目视检查和电测

喷锡的弱点:

-->不适合线绑定;因表面平整度问题,在 SMT 上也有局限;不适合接触开关设计。

-->喷锡时铜会溶解,并且板子经受一次高温。
-->特别厚或薄的板,喷锡有局限,生产操作不方便。
1. OSP (有机保护膜)
有机保护膜应用也比较早,现在已经研究出适合高温和多次回流焊的 OSP 膜。

-->制程简单,表面非常平整,适合无铅焊接和 SMT。
-->容易返工,生产操作方便,适合水平线操作。
-->板子上适合多种处理并存(比如:OSP+ENIG)
-->成本低,环境友好。
OSP 弱点:
-->回流焊次数的限制 (多次焊接厚,膜会被破坏,基本上 2 次没有问题)
-->不适合压接技术,线绑定。
-->目视检测和电测不方便。
-->SMT 时需要 N2 气保护。
-->SMT 返工不适合。
-->存储条件要求高。
化学银
化学银是比较好的表面处理工艺。
化学银的优点:
-->制程简单,适合无铅焊接,SMT.
-->表面非常平整
-->适合非常精细的线路。
-  -   成本低

化学银的弱点:

-->存储条件要求高,容易污染。

-->焊接强度容易出现问题(微空洞问题)。
-->容易出现电迁移现象以及和阻焊膜下铜出现贾凡尼咬蚀现象。
-->电测也是问题
化学锡:
化学锡是最铜锡置换的反应。

化学锡优点:

-->适合水平线生产。
-->适合精细线路处理,适合无铅焊接,特别适合压接技术。
-  -  非常好的平整度,适合SMT

弱点:

--需要好的存储条件,最好不要大于 6 个月,以控制锡须生长。

-->不适合接触开关设计
-->生产工艺上对阻焊膜工艺要求比较高,不然会导致阻焊膜脱落。
-->多次焊接时,最好 N2 气保护。
-->电测也是问题。
化学镍金 ENIG)
化镍金是应用比较大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记住:镍层是镍磷合金层,依据磷含量分为高磷镍和中磷镍,应用方面不一样,这里不介绍其区别

化镍金优点:
-->适合无铅焊接。
-->表面非常平整,适合 SMT。
-->通孔也可以上化镍金。
-->较长的存储时间,存储条件不苛刻。
-->适合电测试。
-->适合开关接触设计。
-->适合铝线绑定,适合厚板,抵抗环境攻击强。
电镀镍金
电镀镍金分为“硬金”和“软金”,硬金比如:金钴合金常用在金手指上接触连接设),软金就是纯金。电镀镍金在 IC 载板比如 PBGA)上应用比较多,主要适用金线和铜
线绑定,但载 IC 载板电镀的适合,绑定金手指区域需要额外做导电线出来才能电镀

备注:纯金厚 0.1-0.5 适合焊接,纯金 0.5-1.0,适合金铜线绑定;硬金厚度>1 微米。电镀镍金优点:

-->较长的存储时间>12 个月。
-->适合接触开关设计和金线绑定。
-->适合电测试
弱点:
-->较高的成本,金比较厚。
-->电镀金手指时需要额外的设计线导电。
-->因金厚度不一直,应用在焊接时,可能因金太厚导致焊点脆化,影响强度。
-->电镀表面均匀性问题。
-->电镀的镍金没有包住线的边。
-->不适合铝线绑定。
镍钯金 ENEPIG)
钯金现在逐渐开始在 PCB 领域开始应用,之前在半导体上应用比较多。适合金,铝线绑定。

优点:
-->在 IC 载板上应用,适合金线绑定,铝线绑定。适合无铅焊接。
-->与 ENIG 相比,没有镍腐蚀(黑盘)问题;成本比 ENIG 和电镍金便宜。
-->长的存储时间。
-->适合多种表面处理工艺并存在板上。弱点:

-->制程复杂。控制难。

-->在 PCB 领域应用历史短。

网友:
    每个表面处理方式都各有各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