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mpy矩阵、数组操作(MATLAB转Python)

楼主(2020-11-12):
MATLAB和Python都是解释性语言,如何将代码从MATLAB转换为Python呢,这就需要numpy了。

NumPy是一个关于矩阵运算的库,熟悉Matlab的都应该清楚,这个库就是让python能够进行矩阵话的操作,而不用去写循环操作。

下面对numpy中的操作进行总结。
numpy包含两种基本的数据类型:数组和矩阵。

  • >>> from numpy import *
  • >>> a1=array([1,1,1])    #定义一个数组
  • >>> a2=array([2,2,2])
  • >>> a1+a2                #对于元素相加
  • array([3, 3, 3])
  • >>> a1*2                 #乘一个数
  • array([2, 2, 2])
  • ##
  • >>> a1=array([1,2,3])
  • >>> a1
  • array([1, 2, 3])
  • >>> a1**3              #表示对数组中的每个数做平方
  • array([ 1,  8, 27])
  • ##取值,注意的是它是以0为开始坐标,不matlab不同
  • >>> a1[1]
  • 2
  • ##定义多维数组
  • >>> a3=array([[1,2,3],[4,5,6]])
  • >>> a3
  • array([[1, 2, 3],
  •        [4, 5, 6]])
  • >>> a3[0]             #取出第一行的数据
  • array([1, 2, 3])
  • >>> a3[0,0]           #第一行第一个数据
  • 1
  • >>> a3[0][0]          #也可用这种方式
  • 1
  • ##数组点乘,相当于matlab点乘操作
  • >>> a1=array([1,2,3])
  • >>> a2=array([4,5,6])
  • >>> a1*a2
  • array([ 4, 10, 18])

数组创建:

  • import numpy as np
  • a = np.zeros((2,2))  # Create an array of all zeros
  • print a              # Prints "[[ 0.  0.]
  •                      #          [ 0.  0.]]"
  • b = np.ones((1,2))   # Create an array of all ones
  • print b              # Prints "[[ 1.  1.]]"
  • c = np.full((2,2), 7) # Create a constant array
  • print c               # Prints "[[ 7.  7.]
  •                       #          [ 7.  7.]]"
  • d = np.eye(2)        # Create a 2x2 identity matrix
  • print d              # Prints "[[ 1.  0.]
  •                      #          [ 0.  1.]]"
  • e = np.random.random((2,2)) # Create an array filled with random values
  • print e                     # Might print "[[ 0.91940167  0.08143941]
  •                             #               [ 0.68744134  0.87236687]]"

数组对象的属性:

数组对象的方法: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