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de45返回的变量t的值是随机的吗?

楼主(2020-11-12):
    想请教一下,ode45返回的变量t的值是随机的吗?比如:
function xdot=eqx(t,x);
xdot=zeros(2,1);
xdot(1)=-x(1)^2+x(2);
xdot(2)=-x(1)-x(1)*x(2);
    >>[t,x]=ode45('eqx',[0,10],[0,1]);

网友:
    哈哈哈,可以help哦

网友:
    哈哈哈,楼上说的真好

网友A:
    不是随机的。 根据误差的设定,自适应步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随机的。 根据误差的设定,自适应步长。

    谢谢你的回答。但我还是不太理解,是不是就是没有固定的计算方法,只是根据误差而生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我还是不太理解,是不是就是没有固定的计算方法,只是根据误差而生成的?

    ode45不是使用固定步长计算的。
你可以在tspan里面设定步长的时间,
但是算法的核心还是自适应步长(算法比较好),只是后面补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e45不是使用固定步长计算的。
你可以在tspan里面设定步长的时间,
    但是算法的核心还是自适应步长(算 ...

谢谢你的细心指导,我自己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