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怎么修改某个网络为特定颜色啊

楼主(2020-11-12):
mentor怎么修改某个网络为特定颜色啊,检查电路每次都选高亮比较麻烦,想直接设置颜色。

网友A:
    在display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isplay中设置

这个操作可以像PADS或者allegro那样智能呢,直接选中高亮,不输入网络名,很难快速找到对应的网络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MENTOR设置颜色简直太简单了,就在display里面,NET里面,所有网络都能设置,还有填充纹理都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