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差分输入电路这个输出波形哪里来的?实际电路也会有吗?

楼主(2020-11-12):
差分输入电路比例1:1,输入一个交流信号,正负输入端并联,理论上输出不该是0吗,咋还会有同频率的输出呢,相位还有一点差异。按理说输入信号也没超过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啊?

网友:
    输出VPP是20uV什么情况?看着像运放自身输出呢,加个负载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由于运放的模型不是理想模型造成的,考虑了输入失调电压,或者是输入失调电流或偏置电流

楼主:
    分别用National Instrument 公司的Multisum 和TI公司Tina两个软件分别对同一电路配上OP07运放做了仿真,结果是一致的排除软件问题。. S# }" U# x8 y
    根据苏州TI的FAE的建议考虑了CMRR这个参数分别对OP07-CMRR:-120db.和 MAX44251-CMRR:-140db做了仿真输出的波形幅值相对吻合。所以目前考虑下来最接近的还是CMRR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