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延时两小时,用哪种方式好?

楼主(2020-11-13):
第一种,RTC
stm32外接一个RTC时钟芯片,使用方法就是记录当前时间,比如,当前时间是122436秒。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循环查询时间,当时间到达142436秒时,发送信息。
· 误差在10秒到2分钟以内
· 需要外部扩展RTC芯片
第二种,采用硬件中断
采用STM32内置定时器,比如采用定时器1,定时1秒钟。每次定时中断函数,里面的flag自动加1。当flag等于7200的时候,就表示两个小时到了。
· 该方法误差在1秒以内
· 不需外接RTC芯片
第三种,使用实时操作系统
将时间管理直接放权给实时内核,他会自动管理。
· 不额外占用系统资源
· 误差在1秒之内
· 但是依靠系统内核(可以自己百度学习实时内核)
总结来说,如果就是很简单的程序,就采用方法二。如果程序较为复杂,可以尝试上个内核,时间管理直接内核来负责。

网友A:
对的,用操作系统容易实现延时

网友B:
    定时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也可以实现

定时器会麻烦,需要写一段函数,用操作系统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用操作系统容易实现延时

    操作系统用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