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中加载IBIS问题】

楼主(2020-11-13):
    大佬们,CPU厂商给出的IBIS文件加载到SystemSI仿真时提示has no【Pin Mapping】section,是不是IBIS不完整?

楼主:
    之前仿真用的IBIS这两个里面都有描述,但是这次这个CPU厂商给出的IBIS没有任何BUS Definition,Pin Mapping只有gnd,vdd,PAD,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IBIS文件内容,Component项里只有三行定义,PAD,gnd,vdd,没有具体信号的定义和总线定义,是否是IBIS不全?

网友:
    要自己对每类信号定义Pin Mapping,建议用SPEED2000的DDR仿真功能进行快速定义,具体方法可以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 37 : DDR内存条仿真实战—仿真实操,只要做到模型设置即可,用软件生成的新模型去仿真。

网友(2020-12-26):
    建造好模型,做好设置即可

网友(2021-06-25):
    PIN对应需要自己设置,还是挺繁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