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调试漏电一点LL

楼主(2020-11-13):
    各位在调试中,漏电流是最头疼的之一,要每路电压,每个端口的排查,不小心漏掉了,又无从下手。如下是对于之前电路的一个小小的LL: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在此贴总结一下所有可能漏电的情况:
1,I2C端口上拉漏电:
           这个漏电是SOC与外设相连的I2C网络同时有内部上拉和外部上拉,并且两个上拉电源不同导致的。漏电路径见下图红色箭头。

  解决方案有两个:
              a,只使用SOC外部上拉;
              b,只使用内部上拉。如果外设IC的引脚有对电源的二极管,还需要注意上电时序,先给外设IC供电,再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
    2,逻辑门用作电平转换IC导致漏电,带三态输出的单路缓冲器1G125作为PWRKEY的电平转换IC,把3.3V电平转换为4V电平。由右下图可知,1G125输出Y引脚有对VDD二极管(见左下图),当外加电压大于VDD时,会产生反向电流(见绿色路径,小于50mA不会损坏器件)。当反向电流大于3V3网络耗电时,3V3网络将由反向电流供电(而不是3V3电源),3V3电压会被抬高并损坏网络上的器件。

楼主:
    2,逻辑门用作电平转换IC导致漏电
   以后设计应该使用开漏输出的缓冲器,比如1G07。由下图可知,输出Y引脚没有对VDD二极管(只有对VSS二极管)。所以不会产生反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