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通过物联网网关怎么去做到数据捕获

楼主(2020-11-13):
通过物联网网关怎么去做到数据捕获

网友:
设备提供的数据通常是连续的,并且倾向于占用较大的通信带宽。网关提供带宽灵活性和数据管理,这对于评估系统性能以及设备控制和管理是必需的

楼主:
标准和协议在设备和物联网网关之间建立双向连接。网关提供边缘与云之间的端到端通信。

网友:
    网关根据设置的参数分析数据,并相应地将消息传送到消息传递接口以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