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OLP与OCP 这两个是同一个概念吗?

楼主(2020-11-13):
请问开关电源OLP与OCP 这两个是同一个概念吗?感谢!

网友:
肯定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A:
OCP是过流保护,很多电子设备都有个额定电流,不允许超过额定电流,不然会烧坏设备。
OLP是过载保护,防止主电源线路因过载导致保护器过热损坏而加装的过载保护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P是过流保护,很多电子设备都有个额定电流,不允许超过额定电流,不然会烧坏设备。
OLP是过载保护,防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