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关allegro的仿真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11-13):
有尝试用allegro PCB SI 做intel cpu 的DDR3 信号仿真.但是intel 提供的CPU 模型包含buffer 模型(IBIS)和package 模型(HSPICE).   package 模型没办法导入到PCB SI 中,所以精度较差,不具参考价值。
intel 新一代的CPU 完全不再提供IBIS 模型,只提供HSPICE和verilog-A file。所以准备改采HSPICE来做。另外准备采用ansoft 的siwave来提取allegro板子的传输线模型。本人新手一个,刚刚接触HSPICE,siwave也没用过。自知难度很大,但是老板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只能知难而上了。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使用SIWAVE检测过板子,但是制板时是使用的Valor检查的啊,Valor没有问题就OK。

网友:
siwave也没用过。

网友:
    除了siwave还可以用Sigrity或ADS来做,可以参考电巢学堂《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程

网友:
    學習到新知識~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