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关红胶点胶工艺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请教大神有关红胶点胶工艺的问题:

1、大的电容点的是不是红胶;
 2、这是手工点的还是机器点的;
 3、这个是怎么过炉的;
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不出来是手工还是机械,根据胶的特性过炉表面固化胶就不会到处流。

网友:
这个不是红胶,看这像AB结构胶。

网友:
红胶是用在波峰焊工艺中的,用来固定焊接面的贴片元件。

网友:
这个不是红胶,红胶是波峰焊接用的,这个是黄胶或者白胶。